方正T5810C无法开机!!!

楼主(2011-04-25):
方正T5810C无法开机
故障描述:按下开机键,电流正常跑一段时间后掉电,开机无显示
维修方法:综上所述,根据经验判断为显卡虚焊,上BGA焊台,加热一下,故障排除!!!!!!!
显卡
掉电

网友:
楼主能说明白点么 ?
上BGA 是详细了 但是不知道你上了BGA 加焊了什么东西也没有说清楚呀 。

网友:
不好意思,少打啦两个字,是显卡

网友:
加焊能用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