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TIGER POWER 电源PU777A 不通电??

楼主(2011-04-25):
测量绿线和紫线都没有电压。。拆开测量大电容有电压,,,这个电源是采用TL3843电源管理芯片的。。。
查了一个PDF 。。。。上电测量所有脚的电压都为0。             7脚VCC正常是十几V的。。。这个为0不正常。。
我3843PDF,电路图一般经过一个120K的电阻直接到第7脚的。。可是这个电源不一样。。。我跟着第7脚去查,没有跟到出来,头都晕了。
不知道怎么样产生十几V电压的。。求助大家有没有PU777A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呢?????

网友:
    3843的供电是由辅助电源提供的,紫线没有5V的待机电压,先查辅助电源。估计就是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按楼主说法,绿线没有电,应该是付电源本身就没有工作,应该先把付电源搞定!

网友:
一般来讲,220V电压经桥式整流滤波后,经一个200K左右的电阻向UC3843的第7脚供电,(UC3843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在启动成功后,UC3843就由变压一个次级绕组输出经一个小整流二板管整流后正常供电!这样的线路在网上有很多,你可去网上下载后参照图纸来慢慢查,UC3843组成的线路非常简单的,很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