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DA TE210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5):
TOSHIDA TE2100
今天搞包老大交过来的两块TE2100祼板。上电后发现黄灯闪,报错误代码72H,之前在课堂上彭老讲过东芝代码报错的问题,今天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拔剑一试的机会来了哈哈哈~。关于东芝的错误代码表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已有了,我的好像是马哥传过来的,等一下我把表传上来。72H代码意思是CPU供电在开机后没有达标,CPU电压问题,方向很明确了,往下走~
   跑图后发现CPU电压PPV由可由两个芯片控制产生,分别是MAX1718、MAX1897,其中1718是正常状态下为CPU供电,而1897或在DPRSLP下供电。现在开机就报码那肯定不关1897事了。查了一下1718,打波后发现2脚SDN/SKP没有起来过,没有命令难怪芯片不工作。再查现发SDN/SKP是由信号ONVCC-B5P与ONVID-5P经过一个与门产生抬高。ONVID-E5P有起来过,而ONVCC-B5P一直为低。这里走了点小弯路,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是开漏输出的需要上拉电压,一直查ONVCC-B5P没送出来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信号已送出抬高只是上拉电压B5V没出来。沿途往上查B5V,发现Q8977这个N沟道小管出问题了,导致上拉电压B5V不能正确送出,更换后上拉电压B5V正常,ONVCC-B5P也可以抬高。供电芯片可以输出PPV。到此本以为问题已解决,还在暗喜的时候,上电触发,电流稍稍往上涨了一点又掉了,黄灯又闪动报码,晕!还有问题???这次报了82H代码,P1.5出问题了?不会吧,这是挻前面的电压呀,纳闷...,查了一下P1.5,发现输出很正常呀,看来是电压保护芯片没有接收到这一路电压,但找了半天没找到那路是p1.5保护电压的返回信号。正没思路时,发现包装盒里还有一块显卡板没有装上,那先装上吧,装上一点,?不报错误代码了,正常闪三个绿灯,呵呵,应该是那路1.5的电压要在显卡板上返回给保护芯片,具体是那个信号,到时再跑一下图吧。一波几折呀,正准备接上外接看是否显卡的时候发现电流怎么一直留在3A-4A之间,赶紧关掉,问了一下包老大,包老大说有些机没完成开机会有几A电流也正常,老大万岁,反正CPU很热,赶紧先放上散热铁再试外接。再次触发上电,眼睛正盯着显卡器等出画面时,旁边的同事搏一搏突然指着板喊冒烟了!冒烟了!,我心里一寒,低头一看,靠!一娄青烟轻飘飘,赶紧关电源,定神一看原来我的电源接头连线拉给烧冒烟了,用的垃圾线内阻很大,还好还好,反正早就想换掉那破线了。最后发现因为此主板有两个小板一起,不好翻动,没留意后面的南桥已经非常烫了,应该有模块已经坏了。CAM的南桥,问翟姐要来一块,土包上一做,大事终于造成!哈哈!
   另外一块吗,问题很简单,内存单脉冲,直接把刚搞好板上好的BIOS提出来一刷进去就O了~

网友:
强悍
!!!不过楼主那个土炮成功率可以保证么

网友:
这帖发挺久了,看看基地人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