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1-04-25):
今天一台6520,插适配器大电流。拆机一看烧焦了几个MOS管,和几个电容。光说无用,上图看看吧。

把这几个全部拆了还在短路。
这边相连的芯片也拆了还短,上图:

还真是烦啊,与公共点相连的都拆了测量还是短路。

大家说说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截点断开后,若不行,只好考虑板线了,切掉焊点中,飞线吧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机器也是大电流。MOS管全拆了。通电发现MOS管下面PCB部位冒火。完了。PCB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PCB板都烧焦了,只要与公共点相连的就挨个拆,完了还是短路。

网友:
加电烧一下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主控芯片

网友:
加点烧DC头哪里发热。

网友:
PC板内层被烧的原重短路了,没有救了只有换板了。

网友:
DC头进来的电压太高,导致把PC板的内层烧了,导致其严重短路,只有换板了。

网友:
加电烧,注意拆掉的芯片有些要装上去,PWM芯片要装上,仔细检查好了再通电烧。

网友:
   PCB板的问题极大可能

网友:
断开公共点量,如果属于负载短路,就加电烧

网友:
PCB板坏了,最后只有换版咯。

网友:
估计是板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板好坏了,最后换版了。。

网友:
后级又有短路

网友:
烧吧 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板层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公共点之前的保护隔离有短路啊。往前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层短路了,换板了,烧也烧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