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4-25):
今天早上一来就 接了 一 台SL400屏轴坏;换了屏轴后 就装快要装好的时间一点机子不亮咯(一长两短报警)屏无显示我,师傅们都也都说 是 显卡问题,,然后就 准备做但是不甘心在点哈亮了。有装结果和开始一样了。。。最后做 显卡装起一看现象一样。,想 哈 看可能是显卡坏了换之一样,没有法了最后向师傅请教师傅说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换了好了看来经念也很重要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错别字哦。

网友:
单纯屏线问题的话不会引起一长两短报警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应该是插屏线到主板那有段主板开路了,你按下看看   但是我那主板断线我没有修好

网友:
用什么机器做显卡啊?

网友:
这个机型的屏线确实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