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寸,自动跳出菜单。

楼主(2011-04-25):
听客户说,自动跳出菜单,接线看一下,果然如此,而且关也关不了机,有时猛按几下才勉强关得了。像这种情况初步判断是:1、开关板,2、驱动板。从简到繁的原则。拆掉开关板,接线测试,很长时间没见有问题,一接问题就出现。决定全部换掉开关板上按键(全新的),换完接上还是一样。奇怪了,难道不是开关的问题。重新拆掉开关板,接线测试,很长时间没见有问题。无奈,只能逐一拆掉按键试了,首先拆掉调光键(因为一接上开关板首先出来的是调光菜单),接线测试很长时间没见问题。问题已解决,但弄不明白什么原因,,先装机测试。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原因。

网友:
你不是都测试是按键问题了吗,

网友:
按键开关漏电所至

网友:
论坛里很多了,就是按键了嘛。换完收工

网友:
按键开关的事。

网友:
按键开关换掉就行,都要换

网友(2011-05-25):
我老早也遇到过一台,当时不会修呀。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前几天我遇见一台也是这种故障 还开机困难  坼开里面好多蟑螂和大便  用洗板水把驱动板,按键板全洗了一遍 装机一切OK。没换一个原件就修好。

网友:
先换按键再说.

网友:
你跟线跑去驱动板,把你说的那个按键相连的贴片电容换了试试?
你就这样交差了啊..少了一个按键...

网友:
这类问题换掉开关就可以搞定了。跟客户报的时候说这类问题不好搞要检查,有可能是主板坏了,报个100块不是问题。

网友:
必须全换,不全换他一定回来找你的,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滴

网友:
我还碰到开关板上的二级管坏的,会出现一些怪故障的。

网友:
哎,把按键全换,不要单独换,全换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