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过会儿断电!

楼主(2011-04-25):
开机过会儿掉电,有那些线路会引起这个毛病啊?
掉电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有些品牌的机器开机后不过部分设备会造成掉电。

网友:
CPU供电不良也会

网友:
查一下温控

网友:
散热不好也不是这样呀,,至少也要先查一下,,,,

网友:
哥们表述问题要清楚,我们也好为你出谋划策呀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是进系统后掉电,还是一开机就掉电,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