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二十寸寸,高压板坏,换了用一天就烧

楼主(2011-04-25):
三星二十寸寸,故障是亮一下就灭。测灯管,每根测两三分钟都没见什么异常。决定换高压板,搞上一块四灯小口高压板(听说耐压12~25V),取22V主供电,因为输出电压中在12~25V只有22V.客户急着要,换好测试几分钟拿走了。隔天一见客户走进门就觉得不妙,又换一根。这回叫客户留下测试,免得跑来跑去的,而且会影响声誉。测一天,又不是亮。听说,灯管虚焊,电源不稳定,高压主供电过高,其一都出现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一下,何从下手。

网友:
先前换的高压板,是坏了吗,,,
最后换的高压板,后来又不亮了,这时是高压状况怎么,是好,还是坏了,,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不行呢?

网友:
高压板供电考虑了吗?

网友:
听说耐压到25V~呵呵~应该是因为供电电压过高所致,如果灯管打火或者虚汗会导致高压有明显的烧伤或烧毁的气味,也或者高压直接保护;保护的话高压条还是好的一般不会坏;我就遇到个显示器也是20寸的,因为厂家为了节省成本,灯管线所用的材质不是很好,使用时间一长就击穿绝缘对外壳打火烧毁我3跟高压条,后来没法我就用热缩管全部穿了个衣服就好了!
你还是检查下给高压供电吧,我记得只有12-20V的哦!或者装上开机几个小时感觉高压条的温度,如果高那就是供电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