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买哪种机子好啊?

楼主(2011-04-25):
做BGA买哪种机子好啊 论坛里看别人都能是用那种上面用热风吹的。
那种好用吗?会不会容易把芯片吹死啊?那种做无铅的植株的可以用吗?
芯片

网友:
风枪直吹成功率低。很难控制温度。芯片吹死也很正常。。。买返修台。。。就简单多了。

网友:
基地6000多那个还可以

网友:
就在基地买吧,叫板主给你介绍下。

网友:
也就是那么几家有名的看你在哪买了。三温区触摸屏夹具好点就行

网友:
红外线都OK,

网友:
liuzengheng
的帖子
安泰信或者是xxxxxx

网友:
自动化高高一点的。成功率高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