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SUS快要显示的就重启 高手说下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04-26):
主板ASUS跑26快要显示的就重启 高手说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如果是集显就考虑下北桥是否空焊,以及行场,RG B信号是否正常
独显考虑显卡貝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cpu桥的电容有没问题、北桥有没虚汗。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空载看看会不会掉电先。。。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什么主板啊?独桥的可以压压桥试试。

网友:
重装了次系统 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