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326)显示LOGO后黑屏,死机

楼主(2011-04-26):
东芝M300(326)显示LOGO后黑屏,死机
当显示LOGO时按键盘有反应的,显示LOGO后4秒就出现黑屏,外接也是一样
也进不了BIOS,换过IO,南桥82801IBM没换过···
不知道如何下手,手上也没南桥换,请高手指点
会关BIOS事吗,请发个BIOS我

网友:
独立的话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不像是BIOS的问题,裸板试试外接看正常吗。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南桥加过没哦。 。。。

网友:
看看有没NEC电容  也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M系列的机子都可按通病先处理

网友:
估计都是那种接电容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背后的电容不良了,换两个330的

网友:
东芝M系的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LZ  请问你这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有个M326的机器   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做了这么久 肯定先加电容了 摆明了通病 先通病

网友:
期待楼主的最终结果

网友:
换电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关BIOS的事

网友:
先加电容试试看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没有。。

网友:
应该是电容引起的司机

网友:
先杀通病再说。。。

网友:
直接在CPU附近 加两个电容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