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大短

楼主(2011-04-26):
     机子拿来之初,是5A大短,手摸CPU供电滤波电容大短,心想,好办,就CPU供电短路嘛,直接拆掉发烫电容并其它几个电容,打了下上下管的值不短了,上上电容,几秒钟之后电容直接冒烟,先订芯片8770,因为摸着芯片也有些烫手,也没发现欠压,过压。换上芯片,CPU供电无,心想可能是焊死了或没焊好,再换一个,又是5A大短,拆掉电容大短又排除,干脆上电容就直接上电了,发现电感处有啸叫,对着CPU供电部份横看侧看,终于发现有问题的东东。
   R8016一端微微往上翘,拿烙铁被时,一端已吃不上锡,估计是上家拆散热片时把这个电阻给撞坏了,换了一个2R2大的电阻,补上电容,再次测MOS管,对地打所有G极时没发现问题,但打DS极时Q8002,08001已短路,换掉后上电,电流到0.3A后就没反应,测所有供电唯CPU供电没出来,多拔插几次偶尔居然会点亮。是不是8770没焊好?先不管,
还有两台等着修。可就此时头疼的事情发生了,又来了一台SL400内接不显,外接显示,同事就把显卡换了,接下来把这个板子的EC和BIOS对调到那张板子去,当然那张板板也就这样换好了。隔一天再来修这张板时,插电就0.7A,也不能触发。
    又短路了,还和上次不一样,摸到待机芯片发烫,想也没想就把待机芯片换掉,还是发烫,实测3VA无,有5VA,应该是待机芯片的3VA负载过重导致芯片发烫,3VA在待机时给很多路供电,话又说回来,华硕的板真的待机电压就是3VA与5VA,不是PWM输出的电压作待机,其中一路通过L3001转成+3VA-EC给EC在待机时使用,外观看EC焊得很完美,同事的焊工比我好多了,不用怀疑,估计是把它当料板了,移开L3001,L3001,3VA出来,也不短路了,拆掉EC,EC引脚内部份的两个所在焊盘搭在了一起,处理好,焊回EC,故障还原.接下来量8770周边元件与它有无开路,和8770的工作条件,没发现什么异常,唯儿深度睡眠信号DPRSLPVR好像不对劲
       DPRSLPVR异常,只有0.4V,而且在用万用戳它时,有时板子电流直接跳到可点亮,没#号也没负号,可能是低电平无效吧,芯片才能正常工作。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经过R8010。把R8010取掉,南桥那头0V,芯片这头还是0.45.想查8770的PDF又没找到。干脆将这个信号接到5V,当然故障依旧,随后就将此脚直接拉下地,电流有规律就跳上去了,每次试都一样,应该显了,接屏没反应,外接亮机,BIOS不是换过了吗。装上机,不接屏进官网,下了BIOS,外接直接进系统刷BIOS,终于亮了。点了会交货,下午直接给返回来,又大短了,一测CPU供电MOS管又坏了两个
真是“GOOD”,一口气将所有场管,BST脚所接升压电容全换了,示波器打了下波型没发现大的问题,接屏又是无显,外接可显,呵,BIOS又被大电流给冲坏了,刷上BIOS装机测了两天没发现问题。这儿在线刷BIOS也有个意外,官网说明必须插上充满了电的电池并插上适配器才可以刷,但实际上插上电池根本刷不了,非要不插上电池,非要看到报错,刷完后,非要关机才算刷得成功,真搞不明白
     俺在这里厚脸皮啰里啰嗦凑上一大堆废话就想让大家给加个分,俺只有15分下个图纸都不够 。(想附上截图,看了下发贴功能,不会用,算了)

网友:
还是挺能折腾的啊!不错!学习你这种精神!

网友:
sl400有外显无内显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2011-11-26):
要是有图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