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30LBAIW 音频啸叫

楼主(2011-04-26):
创维液晶30LBAIW 开机时间稍微长点就啸叫,啸叫音量不随音量控制的大小。音频指数1和100啸叫音量是一样大的。只有到指数是0的时候就很轻。但这时正常的伴音就完全没有了。所以的工作电压是正常的。一般这样情况就考虑是高频板坏。我换了原装高频板 5800-J8TG32-00 JS-2TN/114 还是一样。正考虑换驱动板和电源板。望高人指教。驱动板号:5800-A8TG50-01电源板:531Z-093230-00 JSK3230-001

网友:
这机 换了电源板 以修复

网友:
我哥  创维售后  哈哈

网友:
先检查下电源板。

网友:
量下高压板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