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lite u101 电流到0.42左右

楼主(2011-04-26):
一台BENQ U101 内存 北桥 CPU 各供电都正常 电流到0。42左右 我说是BIOS 问题的 有说是 北桥问题的 我已经刷BIOS 不行 想问下 难道要直接换北桥吗 有没有 兄弟 碰到过 这样的 板子 急等
刷BIOS

网友:
倒是修过一台, 北桥虚焊的;

网友:
CPU有复位和时钟吗?

网友:
它是集成的 CPU 兄弟惭愧 量不出来 我要不等下 重做北桥 试下

网友:
今天正在修。也是0.42的电流。4颗板载内存都烧了
51116坏 上官坏。换了一大堆。LZ换北桥好说下。我也干北桥。问西1.8VSUS 阻值多少?我的是15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