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SME-S2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26):
开机 3.3待机电压 闪一下就没了.. 然后.在点开关就不触发.. 开关有5V ...好奇怪的问题 求思路...
强短(黑色绿色 短接) 可以开机...
不触发

网友:
呃...... 一天了.....

网友:
查待机电压线路 吧、

网友:
查开机电路了,先搞清楚上电时序,这样的问题我都是秒杀的

网友:
+焊 桥 好了.. .=.= 但是 不稳定....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