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只识别一根,但总M数对

楼主(2011-04-26):
有块915主板,我插了两根512M金士顿400内存条,总数识别得对,但是根数只识别一根,请看下面的截图;

这是用鲁大师截的图;

这是用优化大师截的图;

网友:
换别的测试软件看看

网友:
你看开机画面检测的时候容量对吗、还有进系统后的 我的电脑 属性里面的容量对吗?如果对的话就没有多大的影响、有些软件也是测试不准的!

网友:
在刚开机的画面里,你看看是1G还是512M,鲁大师有判断错误的嫌疑!

网友:
有些软件本来测试不怎么准确,只有系统  我的电脑  属性里面是认对了的  那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相信系统的,再就是进入BIOS看看内存设置 方面的问题。

网友:
鲁大师不一定全是对的,经常查到温度跟实际温度不一样

网友:
内存不是正品也会出现!

网友:
测试软件有误差 以实际为准

网友:
大家都说不要用鲁大师~~我也这样说

网友:
鲁大娘就是一个垃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