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兄弟们给指点一下通用驱动板怎么换  小弟接了供电 地线  开启 亮度控制  可是按开关 灯管不亮  通用板是2621的

网友:
供电 地线  开启 亮度控制
都接对了?包括按键板是通用版吗

网友:
嗯 板子上表着呢  用通用按键板试机的 也不行  兄弟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
按键板指示灯亮了吗?

网友:
你的线接错了没有,还有开关信号要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