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T 加电就掉

楼主(2011-04-26):
A9T 待机  0.07 加电0.18左右掉电,然后还能再开机再掉电(加不加CPU和内存都一样),能听到有答答的响声,3V 5V电压够,加电时5V会被拉低一点!

也知道有哪一路有问题,但是没找到,帮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肯定是5V后面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短路的话是不会再触发的  ,你在开机的没掉电的瞬间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晕了,刚想按几位朋友的方法试一下,居然不开机了,我去死了,你们别拦我!!1
哈哈哈

网友:
你看一下触发后的电压顺序,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对,瞬间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欠压保护  查下几个电压的对地阻值

网友:
同意上面仁兄的,修开机掉电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么修的呀。

网友:
两种情况  一是末个电压没出来  再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看看5V滤波电容

网友:
有个路是去北桥的供电跳变,但是我把桥拿下来了,电压还跳

网友:
把电源拔掉再插上试试能不能开,别去死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一边开机一边测各电感看看那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SA

网友:
有虚焊的现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