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不加电简单维修复

楼主(2011-04-26):
       昨天修了IBM T41,故障不是很复杂。跟大家分享下我的维修经历。拿到机子,首先拔掉电池、硬盘。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有轻微摆动,按开关无反应,初步判断为主板问题。拆机,取板,仔细观察没有进水现象,MAX1631有焊过的痕迹,而且有毛刺,5V的MOS管也有焊过的痕迹。说明这个板之前有人修过了。不管那么,还是一步步来吧,用万用表打了下对地阻值,测公共点对地只有280Ω,正常值应该在600左右,5V的电感对地阻值只有40Ω左右,其它没有短路现象。根据观察先排除别人动过的MOS管,测5v的mos管s到d的住址只有180Ω,说明这个mos管坏了。正常应该在500左右,更换mos管再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正常了,去掉5v低端mos管,5v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正常了。接下来补焊了下max1631芯片。加电测试,测电感没有电压。测max1631的22pin电压正常,23pin电压也正常,21pin电压正常,7pin,28pin电压只有1v左右,正常应该为3。3v,说明主板有保护的地方,从前期观察这个芯片换过,就换了个确认好的max1631,电感电压有了。
      接下来装上cpu,接上cpu风扇,开机测试,电流上去了,代码也开始跑了,跑到60的时候,掉电了而且闻到一股味道,拔电仔细检查,5v低端mos管烧坏了,待机正常开机烧,说明它承受电流的能力不大,要么低端mos管g极短线,要么低端mos管不良。测1631的19pin到5v低端mos管之间不通,断线。更换5v低端mos管,飞线。接上屏,加电测试,IBM的界面出现了。装机,测试,拷机,哈哈正常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强。。。

网友:
分析的很好,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难道楼主就是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有扎实的基础啊

网友:
高手 啊又学习了一次

网友:
一点也没乱噢,很专业!

网友:
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网友:
这是复制来的贴。

网友:
我凭长都是  两个一起换

网友:
思路很不错 表扬一下

网友:
G极断线了,这个真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1-06-01):
现在笔记本什么奇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好像是在哪抄袭的,这样就没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