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不开机

楼主(2011-04-26):
联想410M不开机,3 5V正常,开关有3.3伏电压,按开关有跳变,NBSWON有跳变,DNBSWON 有跳变3.3伏,南桥发出SUSB 信号为1.5伏,经查图纸过一个电阻为100欧,到IO的26脚,电阻没坏。怀疑南桥坏。看IO的工作条件,VBAT为0,边上有注释不知啥意思。VBAT为0不知正常否。VCCRTC 有3.3伏。R532 C446 实际上没有件。

找了一个全新的南桥换上,开机了,电流直冲到1。2,没有跳变,我想可能是BIOS坏了,以前不开机的时候拆下刷过程序。但是写不进云,提示厂商不对,换了一个一样的,39SF080 ,这个不提示厂商错误。刷进程序还是1。2。

网友:
刷BIOS试下,这机子BIOS爱坏。

网友:
SUSB 信号为1.5伏有些低了,你可以把那个电阻去掉,上电看SUSB 信号还是1.5V吗?如果还是,那就是南桥问题,如果为3.3V,那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也为1.5 SUSC 也为1.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这个IO有LID#和RSMRST#,看这2个叫电压是多少,如果都有3.3V的话,那IO就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应该是短路了,量一下接南桥这边的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LID#是干嘛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IO是LID551#,RSMRST#都是3.3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含义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以前我修过,LID#要是没有电压也不触发。但我不知道在这个机子上还能不能成立。我修的那个机子的IO是ITE8510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看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LID# 睡棉,这个要注意查下,坏的多.

网友:
对休眠开关导致slp3信号不正常导致不能开机楼主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热心指教,上电时序中也没有说到这个信号。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

网友:
非常同意兄台的看法     LZ  人家都说明白了 故障点就这里入手

网友:
先把电阻换了,有可能会正常

网友:
LID#休眠信号吧 笔记本不都有个休眠开关

网友:
susb susc有没有上拉的电阻,若有的话测一下上拉的电阻电压多少,再换南桥

网友D:
vbat是偏置电压必须为1.5v先把这个修出来你可以摘掉c446,还不行的话换南桥把前提r532上端3.3电压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阻是100欧的,测试正常。拆下电阻南桥输出信号也是1。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vbat是偏置电压必须为1.5v先把这个修出来你可以摘掉c446,还不行的话换南桥把前提r532上端3.3电压正常

VBAT 实测电压无。C446在板上是一个空位。电阻R532 也是没有的,两端不是通的,一端接电池VCCRTC,另一端接C446,C446两端都是对地的。我觉得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首先BIOS芯片是SST39VF080,

网友:
  LID是休眠信号,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时EC认为无效!

网友:
那就说明南桥肯定是坏了vbat一般都为3.3必须要有的该电路c446 r532都没放置你可以从rtcvcc直接拉一个3.3看信不信不行就直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