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维修【板号SW7】

楼主(2011-04-26):
插上稳压电源无待机3V5V,查图测量VIN没有电压,VIN是由电源经过PQ40产生,测量PQ40 D极电压19V正常,控制极G极无电压,第一次测量VH28时电压有28V,电阻接PQ40 G极这脚无电压,断开电阻测量阻值正常,怀疑后级那那拉低了,断开PR133【ACOK_IN】后测量电压仍然为低。 于是查BATDIS_G信号,此信号连接PQ12,测量PQ12控制极电压ACOK#为高电平,ACOK# 由PU11 MAX8724发出,逐步补上元件准备测8724工作条件, 插上电源后发现待机正常了,开机也正常。后装机测试也正常。
因客户电池坏,在我们这配上全新电池之后,发现用电池正常,当插上电源给电池充电的时候会有嗡嗡的叫声,而且在系统里面也是显示一下充电一下断开,后拆机在装上电池情况下开机PQ40非常烫,单用电源时正常,但是在主板插于适配器的几秒钟之内适配器接口处会有嚣叫声。
不停的拔不停的插想听一下到底那个位置发出的声音,拔插N次都没听出具体位置,后又无待机电压了,于是又一步一步测量,发现PQ40的控制极电压变低了,只有4V多,于是直接量ACOK#为低电平。再次断开PR133与PR134后测量VH28,发现此电压也才4V多,查VH28源头发现是由VAD-1这个电压转换自主升压后产生的一个28V电压,测量VAD-1电压时也为4V多,查VAD-1源头为VA以过PD18得来, 测PD18正端电压为19V,负端4V多,当测量PD18时,发现正反都有阻值,二极管反向测量应该为无穷大才对,于是拆下量还是一样,判断此二极管坏,更换后待机电压正常产生了,但是插上电源还是会有嗡嗡的叫声,从之前的所有现象来看,种种迹象都和MAX8724有关,没办法只好更换MAX8724,从料板上拆件更换后此机修复。

网友:
胖子差不多可以过来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