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三温BGA求解....针对余热问题..曲线温控PID设定

楼主(2011-04-26):
我的DIY..温控老是控制不准设定温度值...到达设定温度后.温控器已经控制加热..但实测温度总高出几十度才下降 PID参数不会设啊...找了下PID说明...不懂呢..
问题
红水河
你的温控不行,在怎么整定都是白搭,换个好的温控

网友:
新安江
PID三个参数要反复调节,机器不同,曲线不同! 牢记那个PID口诀吧

网友:
什么口诀啊..........PID口诀??

网友:
现在一般的温控器都有自整定功能,也就是说自动调整,一看说明书就明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