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 不开机

楼主(2011-04-26):
本人不会修电源,主要是想跟大家学下,,这个电源现象为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两圈就停了,待机有5V输出,整流桥有输出,之后就没电了,不知道从哪查起?
不开机
老王不卖瓜
我这几天在一个网吧接了一批鑫谷电源,有几个是主开关管有软击穿又不烧保险。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上面两个芯片,一个AZ339和一个AZ7500EP(换成TL494)都被我换过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后级输出的管子,电子有短路保护

网友:
短接绿线,查一下494的4脚,看是不是高电位,如果是就是保护跳开了

网友:
先把输出级的滤波换掉看看

网友:
输出短路或是反馈电路有个二极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