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短LOGO维修思路。

楼主(2011-04-26):
求短LOGO维修思路。

网友:
LZ是不是卡LOGO啊?

网友:
拆了光板子测试
不行换南桥

网友:
是不是要把 声卡网卡都拆下来?

网友:
我刚刚刷了 BIOS  现在还是没用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是INTEL D945PLNM  的板子

网友:
logo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开机显示厂家的信息和图标什么的 。。

网友:
先拆版。。。不行再换内存。。。

网友:
大部分是南桥问题 得换一个啊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排跟SB连的外设,没问题只能干桥了

网友:
BIOS 网卡 南桥

网友:
有独立显卡的话 看看有没发烫。把其他多余的都拆掉。。试试。。排除法试。。

网友:
有过同样的遭遇,换南桥不亮机   后来赔块新主板

网友:
额``我也想看看有没有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