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熨斗能不能预加热

楼主(2011-04-26):
如题,我有能测800度的温度计,控制调温电熨斗配合AT852D能不能干点那事,有木有银做过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可以试试不过桥挂了不要心痛

网友:
不如用冬天那个热风扇

网友:
电熨斗太奢侈了吧!那还不如弄个发热芯瓦炉!我这里叫瓦炉!不知道别人怎么叫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太给力啦~

网友:
没必要用电熨斗,直接用红外的电暖气在下边烤着就行了。用电熨斗效果应该不太好的

网友:
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见过别人在电磁炉上放一厚点的钢块,在钢块上焊高频滤波器。

网友:
你温度控制好了的话,可以做显卡吧,,

网友:
你太有才了,万一漏电一下子主板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