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求助啊!

楼主(2011-04-26):
刚接了一台宏基4710的机器~电流跳变两次不跳了,应该是内存,认为是北桥。第一次加了北桥跳变还是一样,然后换了块拆机北桥,仍然一样!内存槽加焊过,寻高手帮忙啊~
求助

网友:
内在换过没有!!有时候电流也不完全准确!!应该先看看主板各供电都正常不,再动桥的!!

网友:
跳变两次应该过了内存了,你的电流跳变值能列出来吗

网友:
换个BIOS试下

网友:
修好了~交货了。。。北桥,显卡,BIOS都换了。。。哈哈

网友:
那么楼主到底是那里引起的呢

网友:
那么楼主到底是那里引起的呢,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错杀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过内存啊

网友:
示波器都打过了~内存没过,因该是北桥。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个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嗯~那就可能是显卡吧,反正我都换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电流表有时候不准确!

网友:
找你这么修 , 机器早报废了

网友:
我现在 手上 正好有个 这种机器

网友:
因为我最开始换的显卡~没好,最后换的北桥之后好了,能不是北桥么

网友:
楼主如果是内存不过,先查查内存电压,时钟等,不要急着干桥

网友:
楼主 你太勇敢了 直接干桥 电流指示个大概指示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流跳变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1-05-28):
交货了~停止发言了!

网友:
楼主代价太大啦,那到底是是哪个的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最初应该是BIOS文件损坏,好像是这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