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3集显进PE 安全模式正常,进系统死机。用安装版也死机~~

楼主(2011-04-26):
故障如题目·南桥换过,北桥做过,故障依旧!!维修思路求助中!!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T60!!

网友:
换北桥,换内存试试

网友:
LZn你换硬盘了吗

网友:
内存换过了 ,北桥没换,是做了一下,但进PE 安全模式都正常啊 北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进PE,没有加载显卡的,很有可能北桥坏了吧

网友:
可以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硬盘当然换过了,这个机子是T60集显的啊 没U 没换着试一下!!但这T2400的U坏得不多吧

网友:
先把内存和硬盘的问题排除,先易后难

网友:
驱动不打看下,有些机器打了驱动也是会死机的

网友:
换北桥吧,我以前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北桥刚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换U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