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

楼主(2011-04-26):
收个板子。掉电,,加焊桥以后,能跑C1了,不走了,又做一遍,还是老样子,CPU.内存供电正常。该考虑什么呢

网友:
昨天修了一板是内存地线断了.所测供电是正常

网友:
把它当不跑马来修好了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断线,刷一下BIOS,或是桥坏,

网友:
重插或重刷bios的

网友:
难道内存就一个供电吗?不看看DDR-VTT spd smb

网友:
换内存试试。清理下槽子,

网友:
查有没断线。打打阻值 ,刷BIOS 不行就加加北桥。。。

网友:
刷BIOS  多换几个 条子

网友:
我刚也遇见同样的问题   是AM2的主板故障原因是CPU坏了    不知LZ是不是跟我一样的问题   是不是一样的板子。。

网友:
挡内存》你好好查一下内存供电如果正常你换一根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