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加电和BIOS有关系吗?

楼主(2011-04-26):
笔记本不加电和BIOS有关系吗?我是新手。不要见笑啊。

网友:
谢谢了。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台式主板的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一样,不要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

这个还真没有尝试过呢
也还没有修复过这样的故障,下次也往这个方向想想

网友:
有关系。甚至待机电压都出不来

网友:
   有关系啊,不过也看什么板子   有的板子不会参与触发的

网友:
BIOS主要看IO的型号,来判断,

网友:
有关系的,有底成的驱动

网友:
有很大关系

网友:
有些机器BIOS参与开机的话就有关系。。。

网友:
有的参与触发  可以打波形

网友:
谢谢以上楼主的分享。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