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权杖9600GT终结版512M显卡,运行3DMARK就黑屏,不断 ...
翔升权杖9600GT终结版512M显卡,运行3DMARK就黑屏,不断电

楼主(2011-04-26):
翔升权杖9600GT终结版512M显卡,运行3DMARK就黑屏,不断电,用鲁大师的显卡测试有时一进去就黑屏,有时能跑十几秒。有时能跑完,但再跑就不行了!!!!用2003的3DMARK能跑一段时间,,MCU主芯片已经加焊了,还是一样,黑屏以后过十几秒自动重启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望高手解答
自动重启

网友:
刷个BIOSS,换个整体散热器。

网友:
下个显卡测试程序 测试下看 是不是显存有问题。 。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下供电IC周围的小三极管的电压是否正常,可以尝试下换掉这三个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