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AL533的MCU程序

楼主(2011-04-26):
求宏基AL533液晶显示器的MCU程序
MCU:sm89516c25j
屏:m150xn05
有音频接口

网友:
这个机器,出故障大多怀疑驱动板上的MCU,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加一个电容就可以解决这个型号的机器故障。mcu不用换的。留你的qq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