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故障

楼主(2011-04-26):
显示器开机三秒中可以正常显示 然后就黑了 所以论坛某君怀疑是保护了
我拆开一看 变压器有一个引脚烧毁了 不知道怎样找同一型号的变压器
显示器

网友:
换个高压板就完了

网友:
人家说的是变压器,是电源板部分,3楼的看清楚,换高压板能解决问题么,把电源板部分换了吧,市场买个差不多60到80左右

网友:
高压板上的那个是升压器吧 变压器相同的还真的很难找 建议更换 在这上面花太大功夫不划算

网友:
直接换掉就行了,问题都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