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190A1-L07 烧焦了

楼主(2011-04-26):
Q6烧得看不清楚什么了,换了好几个都没对,不是白屏就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哪位知道这个Q6是什么零件,可以用什么代换。急急急~

网友:
这显示器烧的也太厉害了吧,查看下后面电路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N勾到场管,那是AVDD(模拟电压产生电路)在那和电感相连应该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你测测负极短路不短路就查查吧,不短路就是控制场管的芯片,场管没正常工作或是电感,那个二极管有问题 你看看吧

网友:
一般是N沟道场管,那个电感,芯片也一起换了吧,后面的贴片电容也测量一下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