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楼主(2011-04-26):
***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 The system has halted ***
进PE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蓝屏 上面的英语 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换硬盘 故障依旧

网友:
估计八九不离十是显卡,T61显卡问题基本都算是通病了。

网友:
先用安装版的系统做下,要先软后硬

网友:
先排系统,然后是内存,其次是主板,看是桥的问题,还是显卡的!

网友:
把硬盘 光驱 拿掉 进U盘PE 也是蓝屏 看来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要是我修 我就先考虑杀南桥  具体为什么我也说不好

网友:
总要给我点信心,让我杀南桥哈

网友:
换内存 去硬盘 光驱 都不行 有朋友遇见过吗 请求论坛帮助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说下蓝屏代码

网友:
***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 The system has halted ***

网友:
手上有几十台这样的故障 恳求合作的朋友

网友:
是不是过热了啊?

网友:
显卡上面我已经加铜片了 温度手感觉还好

网友:
就是空板 进PE 那样亮子就会这样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我也觉得刷个BIOS 在看看

网友:
能不能有  WIN7呢   WIN7   其实很强悍的  装不了会报错的  你应该试一下  然后   你说你有 十几片  那干吗不拿 一两片 试一试呢   我敢觉是显卡

网友:
你用U盘进PE,USB还不是受南桥控制的吗,所以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从开机到出现蓝屏的时间长短不一 准备刷bios 哪位朋友有啊 谢谢

网友:
官网上的BIOS说明是141宽屏 我的本子是141正屏 请问BIOS能刷吗

网友:
楼主有真相了没

网友:
不会哦这么纠结啊我觉得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哈

网友:
装个WIN7的安装版看看
啊。还是先软后阴

网友:
硬件故障
打电话给你的硬件厂商寻求支持
该系统已停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从英文来看还是和系统或者硬盘有关。

网友:
LZ直接刷个BIOS进行试试看啊~~如果不行再刷回来不就行了?

网友:
感觉不是南桥 或者显卡 问题  这种提示 应该是那个外设的问题 楼主还是先刷个bios 试试吧 最后在动显卡

网友:
呵呵 我说外设的意思是 挂在南桥上的。 声卡网卡 触控板 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