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占用资源100%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04-26):
 1、驱动没有经过认证,造成CPU资源占用100%。大量的测试版的驱动在网上泛滥,造成了难以发现的故障原因。

  2、防、杀毒软件造成故障。由于一些防、杀毒软加入了对网页、插件、邮件的随机监控,无疑增大了系统负担,可以根据情况有选择的开启服务。

  3、病毒、木马造成。大量的蠕虫病毒在系统内部迅速复制,造成CPU占用资源率据高不下。解决办法:使用最新的杀毒软件在DOS模式下进行杀毒。经常性更新升级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加强防毒意识,掌握正确的防杀毒知识。

  4、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关闭不必要的启动项,重启。

  5、查看“svchost”进程。

  Svchost.exe是Windows XP系统的一个核心进程。Svchost.exe不单单只出现在Windows XP中,在使用NT内核的Windows系统中都会有Svchost.exe的存在。一般在Windows 2000中Svchost.exe进程的数目为2个,而在Windows XP中Svchost.exe进程的数目就上升到了4个及4个以上。

  如何才能辨别哪些是正常的Svchost.exe进程,而哪些是病毒进程呢?

  Svchost.exe的键值是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Svchost”,每个键值表示一个独立的Svchost.exe组。

  微软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察看系统正在运行在Svchost.exe列表中的服务的方法。以Windows XP为例:在“运行”中输入:cmd,然后在命令行模式中输入:tasklist /svc。系统列出服务列表。如果使用的是Windows 2000系统则把前面的“tasklist /svc”命令替换为:“tlist -s”即可。

  如果你怀疑计算机有可能被病毒感染,Svchost.exe的服务出现异常的话通过搜索Svchost.exe文件就可以发现异常情况。一般只会找到一个在:“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的Svchost.exe程序。如果你在其他目录下发现Svchost.exe程序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中毒了。

  还有一种确认Svchost.exe是否中毒的方法是在任务管理器中察看进程的执行路径。但是由于在Windows系统自带的任务管理器不能察看进程路径,所以要使用第三方的进程察看工具。

  上面简单的介绍了Svchost.exe进程的相关情况。总而言之,Svchost.exe是一个系统的核心进程,并不是病毒进程。但由于Svchost.exe进程的特殊性,所以病毒也会千方百计的入侵Svchost.exe。通过察看Svchost.exe进程的执行路径可以确认是否中毒。

  6、查看网络连接。主要是网卡。

  7、把网卡、显卡、声卡卸载,然后重新安裝一下驱动。

  8、重装系统、常用软件、当然也要装驱动,用几天看一下。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再装上其他软件,但是最好是一个软件装完,先用几天。如果没有出现问题再接着装

网友:
楼主很厉害呀,请问要是遇到那样的问题,重新装系统能解决吗?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其实如果客户同意的话重装系统是最快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高手真多啊!要努力了

网友:
少开几个浏览器也行,火狐很占资源^_^

再就是卡巴升级扫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