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置电阻三极管,高手进~~~~~~~~~~~!!!

楼主(2011-04-26):
如图内置偏执电阻,只知道分压功能、保护功能, 还有一个是将输入电压限制在一个范围内这个具体是怎么讲的,继续等待…… 请高手说下

网友:
   应该是厂商设计出来就有的吧,,就好像  台式机主板上的音频旁边的那三极管  12V转3.3V的 不信LZ可以试试  那三极管 到哪都是12V转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三极管的作用知道是什么吗  开关 放大,哪来的什么12V转3.3V,我问的是哪两个偏置电阻是如何实现将B极电压调解在一定范围内的

网友:
那个就不应该叫三极管了吧,学名叫精密三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