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紧急问题

楼主(2011-04-26):
我有一台845板的机子,我插USB鼠标就可以用!插上其他USB设置就不能用!,我插上U盘,或USB线,根本没电到!!!但插上其他USB备不能用的插口光插USB鼠标就可以哦!!

就例如,我台长虹手机,如果插上USB线的!正常来讲.无论USB口怎样都好都会充电的!但,现在那板连电都没啦!!!是怎样回事啊!

网友:
看下口子有没得问题,重点检查5V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USB鼠标可用哦!?

网友:
多摇几下  可能是接触的不好

网友:
鼠标能用说明USB供电正常,查下时钟线和数据线的阻值,这两个大小应该一致的,否则南桥坏

网友:
usb的滤波电容,是否开焊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在主板的设置里面把USB口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