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_7236没CPU供电

楼主(2011-04-26):
手上一个MS_7236的主板,最开始烧上下管,全部换掉后,没有CPU供电,不知道谁有这个图纸

网友:
管理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那还短路不啊!!

是不是那还有 问题啊!!一定要仔细

网友:
看下CUP供电芯片有没有损坏啊!在看上下管 你有没有焊好啊!

网友:
到网上找图纸,没有CPU供电首先要看供电芯片各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