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是四灯的 我想改成两灯的 如何实现

楼主(2011-04-26):
手上一台 联想L196CD 的LCD    开机有时能开一个小时 有时10多分钟  改了一个 2 灯的高压条上去  很暗  想用一块四灯的高压条去测试  请问下要怎么改呀。

网友:
也可以用的,直接使用就行,另外两个空头用3KV瓷片并上就可以!!!

网友:
3KV瓷片是什么  我是菜鸟

网友:
3KV瓷片是什么  我是菜鸟    还有这个瓷片并在哪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种方法 一个就像楼上说的上个22-33PF -3000V耐压的薄膜电容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高压板的芯片去除保护  说一下你的芯片型号吧

网友:
3KV瓷片是无及电容,录色的

网友:
本来19‘的显示器就是4灯的,你怎么又改成2灯了,现在又先换回4灯就直接接行了。还需要怎么改?

网友:
把高压条灯管接口两端用锡线短接就好了

网友:
联想这显示器灯管愿意出问题,希望你换上了后在保修期内不出问题

网友:
不接那两跟灯管 ,板子上面直接短路, 然后去保护。

网友:
请了一周的假才回来 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换了一个两灯的高压条  以前的哪根高压条有问题      这个屏是两灯的    而不是正常的 四灯的。   目前客户哪边使用正常  没有发现故障。  谢谢

网友:
哦,原来就这样,本身是两灯的,换了,就不一定在是灯管的问题了,那就要找找其它问题,就不要想着去改4灯的了,那样别人会误会,而且那样改的话,灯管不一定放的进去

网友:
LZ你也太可了吧

网友:
改一个两灯的高压板不就行了..那有那么麻烦呢

网友:
4灯改2灯 很暗了  剩3跟灯管还好, 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试过直接短接不用的口,没问题,都2个多月了别人没来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厉害  呵呵

网友:
我都是直接短接不用的口,没关系的,也没去管保护什么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