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跑FF,求教

楼主(2011-04-26):
客户的X31 加电不亮,之前没有修过,拆开测所有供电正常,2.5V CPU供电等也正常,电流打到0.6左右不动,换过BIOS,南桥,CPU和北桥加焊过故障还是依旧,求高手指教
cpu

网友:
CPU有供电,时钟,复位,偶尔跑01,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量了下ADS 和LPC地址信号都有电压,有高手出来指教一二啊,急

网友:
这机器是板载CPU的,总不能对着点位图把所有地址和数据线打下阻值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不用问了没人能回答接下来如何修的

网友:
兄弟啊 我的跟你差不多的 也没有修好 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不跑U 该搞的都搞了
希望你早点修好 告诉我一下

网友:
换个北桥,这个北桥容易坏,就算是好的,温度控制不好,做BGA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