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26):
故障为开机后先白屏,慢慢出现图像,但是是白屏中隐约显示的图像
联想

网友:
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先把驱动板到屏的排线清洁下看行不行 如不行的话 很有可能是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白屏,屏线占故障多一些。

网友:
那 是屏坏了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哦。。屏线的可能很小。。

网友:
你用通用驱动板点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听你的描述应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