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问题

楼主(2011-04-26):
LG 型号:L1960TQ,这个是一个外接适配器的液晶,问题是屏幕用的时有闪动,里面只有高压和驱动板,没有鼓包的电容,也看不出驱动板和高压板有明显的虑焊!怎么解决?加焊?

网友:
LG笔记本液晶屏有闪屏的问题。台式机还没发现,上一段视频让大家看看哦。

网友:
可以先测试灯管,灯管不良,也会引起屏闪的。

网友:
灯管就对啦 经常碰到

网友:
适配器换了没有??适配器坏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全拆了,接上我的好灯管试的,灯管也是在一闪一闪的,上楼的问怎么闪,就是灯管一亮一暗的,但不黑的

网友:
换开关试试 ...

网友:
试换个通用高压板,区分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改线呀,不知哪根是开关线!

网友:
原板VCC,GND,再接一个控制点,ADJ可不接。

网友:
我想是适配器的问题把     换个适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