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1-04-26):
最近老是停电,店里有台845的老机在做监PWRON After PWR-Fail控机,但来电后老忘记去开机。网上找了通过设置PWRON After PWR-Fail设成ON 和Former-Sts来电后都不能开机,电源管理项也找不到可以设置的项,本想通过接一个大电容接到开机针上来实现,在370的机器上倒可以,但到845的板子上就不行了,不知那位能搞个装置出来实现来电开机

网友:
刚画了个图,用一只12V继电器这样接试试

网友:
楼主把电源的绿线和黑线连一块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