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1-04-26):
IBM R400 机进水,清洗处理好后没有VINT20电压Q34不导通 要怎么修请高手指点谢谢!
求助
进水

网友:
DISCHARGE -PWRSHUTDOWN 这信号哪里控制的 呀

网友:
如果不清楚IBM架构建议不要乱修,以免扩大故障。请先去下T4 的上电时序看看。看完了那文章再来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