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联想 S10

楼主(2011-04-26):
一个月前接了一台联想S10小本。 花屏。拆机看下。板载内存不行  拆下植株。焊上  OK  好了
高兴啊。顾客也高兴的拿走了。 3天后 顾客又来了,说机子不亮了 ,加焊内存芯片OK又好了
顾客拿走了。4天顾客又来了,晕倒就这样反复反复 来回来回6次了 ,芯片换了。也不行 。。。。。。。。。。。。。。。   大家给帮帮忙吧给点意见

网友:
没考虑北桥吗

网友:
太帅了。。。。这种事。。。。

网友:
你当初做内存的时时候应该也把北桥加一下焊,有可能 没有返回来了.

网友:
这样的话肯定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上网本,北桥,CPU啊

网友:
重新做下北桥吧

网友:
上网本直接换板了。上网本越修毛病越多。

网友:
把北桥修哈撒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呀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机,做了好多次了,结查换板了

网友:
你像楼上说的.加焊CPU吧小本CPU 爱虚焊.

网友:
加焊北桥  好的我看看  随时给大家消息

网友:
遇到这种事儿真是麻烦,真够倒霉的

网友:
CPU 北桥都加焊一到

网友:
还是群众的意见,加焊CPU  和北桥

网友:
北桥了,加焊不行的话就换吧,我做过两台了

网友:
我前几天还收了一个这样的本,屏给压碎了。这个本很好看

网友:
搞内存颗粒时   把桥搞虚了     还有就是没找到是哪个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加焊了北桥  顾客 拿走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但愿过了保在回来  呵呵

网友(2011-06-04):
楼主有没有BIOS文件啊?
上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