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26):
LOGO什么意思?详细的说下。。。

网友:
标志, 比如 Intel  AMD      主机开机有主板开机的LOGO 就是厂家的标志,

网友:
LOGO就是硬件厂家的标志

网友:
每个品牌的主板都搞了个开机时显示一下的品牌画面,可以在BIOS里面"开\关"。如联想,V星!都有它的商标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