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AMD平台,不跑马

楼主(2011-04-26):
双敏主板AMD平台,不跑马

去一个远地方修电脑,原来现象 是开机开不了, 打开机箱主板上灰尘刷刷, 内存条灰灰刷,
还是点不亮,没办法亮出,宝贝 主板诊断卡, 一插上去,CPU风扇转转 不码 卡上亮2个灯,
12V  5V 其他3.3V微亮,  没办法不跑马 拆芯片  刷刷 重新插上去, 竟然激动的启动了,
画面 花花的, 因为没显卡就差内存条了,换个内存条插槽试试, 竟然开机正常了,  仔细的我再此看看 主板诊断卡 还是一样就亮那么几盏灯 机器都启动了 就是不跑马

郁闷了。。。。。。。。。。。。

网友:
不跑也正常,不是一个诊断卡什么板都能支持的。亮了就好。

网友:
最好备两张不同的卡,我的习惯是两张一起插上去,有时候一张会不跑码,有时候接触不良也不跑码

网友:
不要蛮目的相信跑马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