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13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26):
型号PP25L
电流 跑到 0.782 掉电
个个芯片都加焊过。
BIOS也刷过。
CPU 供电 0.9
1.2 1.8 1.5 1.0 电压 都有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掉电。。怎么修?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内存系统总线 没有波形。。电压都正常。。
怎么修。。。?
CPU也 换过了。。。不行

网友:
把北桥焊一下,应该是哪里电压不对,带不动了

网友:
戴尔的本本是很烦的,开机掉电就更烦。

网友:
上次修到过DELL1330的机器也是掉电,后来是+5V转化为+5VS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导致掉电,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如果时独立显卡,先加焊桥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戴尔的机器,内存不对也会掉电,CPU电压都上去了

网友:
CPU RST 有了
965 LPC上 没有 波形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