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1芯片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04-26):
今天修一块联想945的板子,cpu供电短路,上电就保护,量下管,d、s极电阻为零,换了个管子,上电就烧了,拆下管子量,主板上的cpu供电还是在短路状态,再拆从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短,再拆adp3181还是短路,没思路了,不会那么多的滤波电容一个一个拆下来试吧?杯具!!!!

网友:
不要蛮目的换东换西,一次性换了那些就好,

网友:
都拆完了还不好啊 ?   那在把北桥拆下来看它还短路不呢

网友:
3110有没有坏?

网友:
3110全拆了,还是短路。

网友:
CPU拿下来了吗,插着CPU阻值也低。正确的方法是先把CPU拿下来,如果还低去场管,不行的话把那几组场管全取掉再量,再不行取电源管理芯片,再不行应该就是北桥了

网友:
呵呵   不要那么盲目啊、、、

网友:
你还是仔细研究一下吧
、、、

网友:
换电源ic 就不会烧了
如果还没好久换 小电源ic

网友:
北桥应该不会挂吧,现在现象不还是上电保护吗、

网友:
能拆的都拆了,就差cpu座和北桥了,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