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D AM2 X2 940 4800+双核CPU 断了2根针,居然还能用?

楼主(2011-04-26):
RT,不知长期使用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如图:此U花180大洋在电脑城收的,当时没太注意,回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没找着针脚定义图,如没问题就不去麻烦了

请高手明示

网友(点评):
我有针脚定义 要的话传给你 不过我原来用的一块5200+断了3根针也没什么问题,后来买出去到现在客户用了几个月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看下针脚定义就明白了,断的如果是GND或供电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找个主板测试 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在我的一块技嘉C51上运行了几天了,过了PI 37S 3D03 8000分左右 01 15000分左右 超230外频 稳定在2.8G  SP2004 双开1小时通过……
估计暂时没啥问题,就怕长期下来会有“突变”……

网友:
那你真的很幸运~~

网友:
VCC GND 只要是内部并联的断了是没事 的 、信号线断了就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
此图好像和 我的CPU不太一样啊,4个空缺都对不上,求真相

网友:
要么就是接地脚,要么就是并联脚,你很幸运

网友:
那两个脚有可能是NC,GND ,VCC的,因为他们都很多,大多是并联的,如果是信号的那你想都别想了,肯定不能用了,只要能用,不会有问题的。玩游戏试试,没问题的话这脚是绝不影响的。

网友:
你查一下,那二个角是不是很重要的。

网友:
你还真是幸运呀,不过能用也正常就好了嘛,不用在意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中一个连根拔起,焊盘都没了,返厂估计都弄不上了,呵呵
有一个焊盘还在,不过现在能用就不暂时不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高清,玩了极品11没问题,用了几天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实物和针脚图都在这,我查了下,好像和图对不上

网友:
我也有个4200掉两个针也可以用呀

网友:
应该是接地脚吧..

网友:
楼主真幸运,我也有一块断针的就不能用,没办法还是接的针脚

网友:
断了能用很正常,只要不是数据脚等。。应该能长期使用

网友:
楼主不放心的话为什么不把这针焊回去呢?

网友:
那两根针一个是供电,一个接地,断了没关系,放心用,再上去一根就是内存了,断了根针再多一个内存通道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可以 没什么问题

网友:
收了个P5华硕的主板U座都5个针都断了,一样运行!一点沿题没有!!唉!

网友:
问题出来了,机器会自动断电,在大负荷时比较明显,就是电脑突然自动断电
已经拿去换了,他那还没现货,想换个5200+,说今天会到货,现在还没来电话

网友:
*脏话*, 我断了 7根  可以点的亮。不知道进系统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AMD的质量让心忧心啊